据说是高压变频器的板子,有认识的吗?

楼主(2017-04-21):
据说是高压变频器上的件,有谁认识吗?
这个六脚圆形的件,是IGBT吗?件上没有标识,外形类似大功率单向可控硅,不算圆柱两端有六个引脚。

网友A:
是接修的裸板对吧,最好还是询问客户清楚一点,什么设备上的,然后给个铭牌的微信图片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接修的,是垃圾堆捡的。

网友B:
单看一块板不好判断吧,应该还有其他几块板啊

网友C:
检的就拆上面好的元器件用吧

网友D:
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搞不好是直流驱动器

网友E:
像是直流调速器,可控硅驱动板,先看看能修不,能修好,当配件卖最好,

网友F:
圆的那个不是IGBT
翻个面看看什么!

楼主:
今天尝试通24V电,四个指示灯有三个亮,刚上电和切断时,白色光纤发讯器有闪烁。
圆形体六脚对公共端均为-21V。
第二张图中红色板子上的是ABB单向可控硅,应为整流部分。
所以这个板子应该是逆变部分。
现场还有成排的电阻箱,多个70欧100w电阻并联,再并7500V1NF的电容一个。

网友G:
牛,这烂东西都可以修。

网友H:
这是什么年代的板子呀?

网友I:
应该是ABB的IGCT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是,百度资料有。谢谢

网友J(2017-05-24):
三菱的IGCT吧,一个IGCT 模块可以买一堆IGBT了

网友K:
呵呵;没什么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