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恒压供水,配压力变送器使用,参数不需要调整太多么,控制模式和运行指令通道,只设置这两项就可以么?

求解

网友A:
变频器具体型号?

网友B:
pid调节。要避免启动瞬间压力变化,避免频繁起停。北方冬季要防止压变取压管冻。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D:
这个东东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科普下压变取压防管冻是什么意思,就是防止管内结冰冻实是吧,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F:
启动方式,pid由0改为1启用pid就行了。然后面板上下键调节压力,易能这么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