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感谢大家。。。。

网友A:
嘻嘻,电源所标出的额定电流是指它的能力。而不是正在运行的电流实际值。

网友B:
额定输出电流对应额定负载

网友C:
就像你的肚子最多能吃3碗饭,但是进餐时间的时候,要看你的胃口来,你胃口不好的时候,吃一碗或者半碗饭,随你高兴

网友D:
额定电流是开关电源的输出能力。

网友E:
开关电源吧;
电流值是指连续输出的最大值,也就是额定值;

网友F:
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值是其参数,表明电源的负载能力或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G:
额定输出电流大小决定了可带的最大负载大小

网友H:
不能大于但没说不可以小于啊

网友I:
就如同电机铭牌上标的电流值一样,正常工作状态下允许的最大电流。看来你还有必要再学习下“额定”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原来额定是指最大允许哈哈、我现在才知道哈

网友J:
这是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负载电流比这小的可以用大了就不行。

网友I:
回复 楼主:
前提条件是“正常工作状态下”,比如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的4~7倍,但持续时间较短,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是允许的

网友K:
额定二字很关键
电流大小的确是根据负载大小来确定的!

网友L:
应该是额定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