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DC-DC的工作原理一下,有大神能讲解下单端的DC-DC原理吗?长方框里面是什么呢?

楼主(2017-04-21):
还有两个CMOS管怎么工作,电感不是要在交流电中才有变压作用吗?为什么直流电压也使用呢????

网友A:
dc变dc,先要让dc震荡,产生交流(比较高频率),交流再进行调制来调压.然后再整流滤波回直流.
mos可以是交替工作.

网友B:
推挽方式。开关电源的精髓是电感的伏秒平衡,和电容充放电一样

网友C:
双输出和单输出原理是一样的,都要经过直流变成交流,交流再变成直流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长方框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D:
所说长方框(右边)可能是稳压作用,可对照其功能推测。
左边则可能是对功放管的控制驱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图左右各有一个长方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DATA SHEET不把框里面的电路都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它是如何把5V直流转化成高频交流呢?转化的电路是在左边框里面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管子看成开关,去看电流的流向。

网友A:
方框是大概的一个功能块.
左边的是振荡和驱动以及调节.右边的是稳压.
右边的你可以参考看一下LM7805(当然这是线性的,不是开关的,仅作参考)这样的.左边的你可以去找一个开关电源或者电脑电源图看,比较复杂,也可以简单看个经典的集成块TL494,应用图就相似.只是参考,因为还有好多因素.比如5V电压可能它不工作.你可以去查阅max这些的集成块,有5V到3.3V的,很多种,要求是电流大.
以前简单的还有用555起振,做简单的dc变换.你甚至还会发现,在一些简单的LED手电里,用三极管把一节电池(1.5V)转到LED(白色3V以上)的振荡.直流转交流就是起振,没什么神秘,但是频率和输出效率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羡慕大哥你的学识,我也要努力学习更多,像你一样优秀,感谢你的回答,我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后面回去自己学习下起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