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各位高手:本人单位有一台ACS550的变频器(ABB),带动15KW的电动机空载时可以在设定频率下运行,但电机一带负载,输出频率就上不去,设定35HZ时只能加到10HZ左右就上不去,刚启动时还能转动,到10HZ时反而慢慢不转,频率也跟着下降,求助大家问题出在哪,谢谢,新人没分

网友A:
过载了,减小负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过载外,设置有哪些参数可能造成这个情况的?

网友B:
看看电机实际运行电流是不是超过了参数2003设置

网友C:
母线电压多少?

网友D:
电机电流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动的是15KW三相电机,额定电流31A,电柜的输入电压369V,设定频率35,带上负载后运行到10HZ左右电流在31A,然后就自动降频了.....也查了电流限幅是41.5A(2003),(2101)设为转矩提升,加速时间从20S也提到了25S,结果还是老样子

网友E:
机器坏了,直流母线电压拉低

网友D:
你的输入电压太低了,可能检测直流电压低,保护了。

网友F(2017-12-22):
就是过载了,限流

网友G:
通过监视看看电流,电压,频率等参数,一般是过载的几率大,而且这种过载可能是堵转的那种,不是一般的简单过载。

网友H(2021-01-30):
这种情况属于降频,第一负载过大,第二就是电机反转,第三母线电压过低

网友I:
就是电机有问题,负载过大了保护了,这样的事我经常碰到,电机轴承坏了,变频器一直频率低,更换电机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