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电磁流量计通过485口与plc通讯,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电磁流量计通信协议呢?
PLC品牌和型号呢?
具体要求呢?只读瞬时流量么?

网友B:
首先要把通迅参数设好。然后找出相关数据存放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C:
根据流量计的通讯地址及是否支持MODBUS   RTU

网友D(2017-08-14):
是AI模块通道不够吗?如果支持的话plc设置为主站流量计为从站读取对应流量值的地址40000x存放到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