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原来有转过成L系列,好像不能转成FX3U系列

网友A:
很多地址都不一样

楼主:
明天电脑打开看看,Q转L的时候也改了好多指令,但至少不要重写,如果不能转成3U就要重写程序里,毕竟程序大部分是报警机传输指令

网友B:
地址编法不一样,模块用法不一样,这个还是重新编程吧

网友C:
呵呵;FX属于小型机,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可以转!手动方式!

网友E:
不能自动转,你可以工具控制流畅自己手动改。

网友F:
肯定自动转不了,如果收到转,很多指令也不同,工作量大,还不一定能实现。

网友G:
呵呵,基本是不能的,除非你的是用到教学模板的小程序可以,前提还要看地址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基本是不能的,除非你的是用到教学模板的小程序可以,前提还要看地址分配
本想有没快速复制的方式,地址分配也想过,就是开始报警那段工作量比较大,看来还是重新写吧

网友H:
Q转L还好,这俩就差不了多少。。。转FX3U工作量就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