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干扰

楼主(2017-04-22):
一台川仪压变,使用过程中因干扰问题,显示值频繁波动。
首先重新放线和动力线隔离,不起作用。

将信号线屏蔽线在plc接地,不管用

将信号线屏蔽两端都接地,就好了。
按理说不允许屏蔽双接地的,到双接地后就正常了,这是为何??

网友A:
为什么不允许?两头接地,就是形成了通路。

网友B:
信号 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 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 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 ,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点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 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 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 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 ,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点单点接地。
他这个是两端都接地了

网友C:
楼主在考虑两端的电位不一样吗??

我这的质量流量计的信号线原来两端屏蔽层悬着的
就会时不时来一次数据出问题
后来接现场电工把PLC这端的接了,现场没处理。结果还是会出问题
我现在让他们把现场仪表上的屏蔽层也接地了
几个月过去了没见故障了!

网友D:
我觉得你是一头接地 一头接外壳吧 难不成两头都有接地进线

网友E:
多数情况,会说只能单端接地,而接地方便的就是在控制室/控制器端.
以前碰到过,控制器端接地不能解决问题,要在现场侧接地.
也许两端接地,在接地线形成电流,会引起干扰,但是相对于现场的电机干扰,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考虑两端的电位不一样吗??

我这的质量流量计的信号线原来两端屏蔽层悬着的
就会时不时来一次数据出问题
后来接现场电工把PLC这端的接了,现场没处理。结果还是会出问题
我现在让他们把现场仪表上的屏蔽层也接地了
几个月过去了没见故障了!
咱们的故障比较类似!

网友F:
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干扰的,屏蔽线有单端接地,双端接地和悬空。根据现场不同情况做结论,太过专业我只记住这些。

网友G:
干扰的东西我觉得只能试,我当时有台设备强电和弱电接地接在一起才搞定,双绞线两头接地我也有尝试过,不过不理想

网友H:
其实就是你的电柜的接地问题,地电位存在压差,建议再增加两电柜的等电位连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信号 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 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 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 ,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点单点接地。
我有一台测试仪器的输出信号线的屏蔽层是不是要地啊?仪器电源线的地线是与机台电源共用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你的电柜的接地问题,地电位存在压差,建议再增加两电柜的等电位连接线
难道是配电柜接地不好了。设备都是刚结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J:
通常见到的介绍是说要单端接地,而实际应用中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应是可行的,如果能够得到原理上的解释则更好。
也许,6楼说的有道理;可以做后续观察,以更了解其原因。

网友K:
干扰的问题不好说呀。

网友L:
抗干扰不是经常单端接地就可以了吗?

网友H:
处理干扰问题就算八仙过海,各施个法,最终目的就是把设备可以正常运行起来

网友M:
你的问题其实不是单端,2端接地的问题
问题可能是两端的地点位不一致,形成较高的共模电压
两端都接地后,共模电压消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是最合理的解释了。昨天我偷偷试验了一下,单端接地确实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