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2):
接到2台英飞克 E5系列160KW 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运行马上报E010 ,逆变模块保护故障。
测IGBT体二极管压降正常
拆下各个主板,2块3合1的逆变模块焊在一块触发板上,用指针表大致测试了一下触发,正常(没焊下触发板,测试不准确),触发板上的元件都正常,问题应该出在驱动上面。

连接好各块电路板
电源板 上有输入缺相,和母线电压,整流桥温度检测,需要给入相应电压和信号。

驱动板屏蔽IGBT温度检测,连接850欧左右电阻即可
驱动芯片用的M57962AL厚膜

屏蔽IGBT检测:

连接好后上电,运行还是报E010,电源板上的WFO led灯亮,指示W相保护,把W相的上臂驱动错误输出光耦1,2脚短接,再次运行,没有报故障了。示波器测其他5路驱动输入输出都正常,重点放在W相上臂驱动电路上
测 M57962 第1脚电压为24V,根据datasheet上的说明,当 第1脚 SC监测电压大与15V时输出故障,沿第1脚电路检测,1个200欧姆的金属膜电阻阻值变成800多K,更换此电阻后测试一切正常
另外一台机也是V相上臂的这个电阻阻值变大到1M欧导致报错,把6个这样的电阻全部换成全新0.5W的,估计是功率选小了所致,2003年出的板子

网友A:
 学习了呀,高手呀 !

网友B:
这是山寨艾默生的变频器吗?硬件居然一模一样,连报警代码都一样

网友C:
很细心是维修过程,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前天修了一台艾默生的机器!EV2000模块炸鸡!也是报警E010
电源板 驱动板  模块保护板都有问题!   谢谢老师!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