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2):
同时接了两台电焊机,共负极焊接两个点,铜块的电阻都一致。
但是焊接时,焊接电流,电压不一个致,其中一台电阻也就变换大!但焊接效果没有另一台好,这个怎么解决!之前也问过供应商,人家只保证他焊接机没问题。什么接地线,换成相同材质的铜块都试过,不行都要抓狂咯
chirs

网友A:
单台分别焊接时,情况怎么样;实际中,有无如此使用的实例。

网友B:
共阴极正常,焊接的工件电阻不一样,电流可以调的。

楼主:
今天测试咯。单台焊也出现问题
chirs

网友C:
应该是焊机的问题,两个嘛。对比起来,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