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3):
西门子变频器6es70报警f021  运行一会儿 就报警!不知道是不是参数问题!我给参数回复出厂值!再给参数调下 !还是运行一会报警f021!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请教论坛的大神!电机 是西门子的原装电机

网友A:
如图示,故障时激活了电机的热保护。解决方案看第二张图。试试看。

网友A:
另外,6SE70这个可够老的了。是不是控制单元坏了?也难说。实在不行就得送修了。换主板或其他。

网友B:
楼主没仔细看说明书啊,把383号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