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取反指令应用

楼主(2017-04-23):
第三张图给VB0一个5 为什么V0.0和V0.2没有?

网友A:
00000101       11111010

网友B:
有什么不对?

网友C:
学习了,就是把整数的二进制数当做输入信号实现逻辑控制,溜了这么多帖子可算是学习了一点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单片机经常这么搞的,没想到PLC也可以这么玩,高手在论坛啊,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是5的时候是11111010

网友D:
00000101取反就是11111010了。楼主也说过是取反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000101取反就是11111010了。楼主也说过是取反指令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  我意思是给一个5为什么是图中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对?
这个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是5的时候是11111010

网友C:
回复 楼主:
8421BCD码,这个应该理解的啊,2^0,2^1,2^2,2^3,2^4,2^5,2^6,2^7,2^N    从低位到高位就是这个顺序,0000 0101这个的意思就是2^2和2^0的和就是5啊,取反就是按位取反啊0和1互换就是1111 1010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百度补补数电的课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对?
这个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是5的时候是11111010
16进制转换成2进制  对应的是8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