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3):
前段时间看一个帖子,工控机关机后如何控制设备关机,当时说的是用继电器采集USB接口5V电源吧,刚好前几天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设备运转时工控机突然断电关机,由于工控机输出软件开机信号及结束信号是脉冲信号,对于正常开关机都能采集到脉冲信号,而对于突然断电关机就无能为力了,后来虽然查到是散热问题造成CUP过热直接断电关机,为了避免以后有类似问题,我的解决法案是采集工控机电源输出的12v电压导通继电器给PLC判断工控机是否开机,目前改造后客户也放心使用了

网友A: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可以借鉴下。

网友B:
工控机和PLC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工控机非法关机以后,会直接导致PLC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死机?一般的控制系统方案,都是PLC做核心控制器,管理生产设备所有的运行,而工控机只是辅助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即使工控机冒烟,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设备的安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和PLC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工控机非法关机以后,会直接导致PLC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死机?一般的控制系统方案,都是PLC做核心控制器,管理生产设备所有的运行,而工控机只是辅助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即使工控机冒烟,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设备的安全运行
工控机是检测设备,不影响PLC,但是工控机不工作就会造成产品不合格流下去,原来有设置检测软件未开机或关闭报警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同的流程适用不同的方法。如果只是监视,即使工控机关闭也没事,因为所有参数有历史。但是如果是流程控制,就要监视好,否则会使不合格产品流入到下一道工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流程适用不同的方法。如果只是监视,即使工控机关闭也没事,因为所有参数有历史。但是如果是流程控制,就要监视好,否则会使不合格产品流入到下一道工序中。
流程控制,而且是重要环节,所以发现问题就要整改了

网友D:
工控机电源里的12v接出来,加个12v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外部电路就可以了,我们单位的激光打标设备采用的是普通PC电脑,也这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