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3):
变频电机长期工作在70赫兹,对电机有影响吗?我厂有些当地自己做的四,五立车。主轴是一体减数机,为了让速度快点长期工作在70赫兹。但是经常烧电机坏变频器。我想把皮带轮加大点,效果好不好?

楼主:
是四,五米立车。车风电发兰用的

网友A:
关键电机轴承,散热这块啊

网友B:
加大电机吧,我这拉丝机经常工作在90赫兹左右,更换皮带轮也可以,但是速度下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应该还好吧!我司有几台分页机,频率长期运行在70-120hz,都感觉没异常,都是要提高效率惹滴祸,机械部分经常坏 (特别是轴承),变频器和电机没什么异常,就是其中一台频率只能上到110hz,再快电机就自动减速停止了,估计还是转速高了之后扭矩不足了,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楼主:
加大皮带轮是让车床快点,把频率降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大皮带轮是让车床快点,把频率降下来
应该可以,在以前的设计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调速范围过小不能满足要求 。减小主动轮直径才 将问题解决 。

网友E: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电机是不是真正的变频电机,其次是你的机械部分允不允许你这样的经常高频运转。

网友F:
不是变频电机应该不能这样做吧?

网友G:
呵呵,我会告诉你我改造了两台复合机,电机和变频长期运行在90HZ都几年了,很正常,关键在于你的工况是否允许,车床的工况就不允许了,所以就出现烧电机和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大皮带轮是让车床快点,把频率降下来
应该可以,在以前的设计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调速范围过小不能满足要求 。减小主动轮直径才 将问题解决 。
我说是加大电机皮带轮

网友H:
一般变频电机在铭牌上都有调速范围,只要允许,电机就没问题。如果超过铭牌的最高频率,就需要咨询下制造商。要确认。关键是机械上的问题,不仅仅是轴承,还有动平衡问题呢。如果电机制造商允许,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大皮带轮是让车床快点,把频率降下来
应该可以,在以前的设计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调速范围过小不能满足要求 。减小主动轮直径才 将问题解决 。
我说是加大电机皮带轮
加大电机皮带轮将传动比减小,确定 ?

网友I:
理论上来说变频电机在70HZ范围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叫你改变传动比和皮带盘那是扯淡……烧电机和变频器你要确定电路有没有问题?选型有没有问题?还有你买的品牌有没有问题?

网友J:
一般变频电机的工作范围在100HZ内,70HZ理应对电机和变频器没有影响的,不过一般变频电机烧过,再缠的,绝缘等级达不到,再烧属于正常。但是烧变频器,这个就是如楼上所说了,查线路查选型查品牌了,另外就是检查电机风扇和变频器风扇、查现场环境了。

网友K:
你用的普通电流吧,改为变频电机吧。

网友H:
我们经常把变频电机用于100Hz以上,且连续运行。电机采用他冷。动平衡必须要保证。还有转子轴承。其他的就是控制了,保证电流限制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这就有可靠性的保证了。

网友L:
主要还是看机械能不能承受,变频器保护参数要设定好!

网友M:
这要看轴承受的了不,还有电流也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