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测这个凸台,选什么样子的传感器好。。。。

楼主(2017-04-23):
如图,检测内圈凸起的那个凸台,选什么传感器好,最好能说下型号,什么品牌都可以。。。。

网友A:
可以用光纤

网友B:
凸点太小了,稍有剧烈的震动,检测精度就会下降。

网友C:
焊接管,检测有没有焊接吗?

网友D:
可以用光纤放大器 欧姆龙 E3X-ZD11

网友E:
用对射开关

网友F:
这个用卡规人工检测最简便有效

网友G:
看你的材质和安装样式,最简单的一个接近开关都可以

网友H:
激光传感器就行

网友I:
本人感觉用CCD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CCD的成本,望而生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管子要套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检测到这个凸台,刚好卡进另外一个东西的凹槽,这个管子是转动的,所以肯定不能接触式感应。

网友J:
其实啊 我的想法是,对于一些难以检测,或者是检测条件苛刻的情况。可以考虑想想利用机械结构来放大被检测的物件,降低检测的难度,提高检测的可靠度。有时候脑洞开一下说不定就能用非常简单的设备就能解决这种问题了。

网友K:
之前没接触工控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是首选机械的方式检测,用规检测,有凸台压不下去,没凸台压下去当然具体还要看公差如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