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3):
西门子的sfc梯形图编程中,当前状态转移后都要置位下一状态m元件,并且复位当前m元件,而三菱的状态转移后s元件为何不用复位呢?

网友A:
一直都是使用的西门子,刚开始了解三菱

网友B:
还是西门子的软件指令好用,不用记,三菱的全靠脑子记或查手册。。

网友C:
PLC系列呢?

网友D:
个人意见,三菱顺控程序比西门子直观好用得多,一个ist搞定几种动作模式,画好步进方框图,剩下的就像坐填空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