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地线与零线搭在一起会不会跳闸呀?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或者只是一个思考到的问题?
是否会跳闸,可以从开关的功能、或者引起开关跳闸的原因方面入手分析。
而零线和地线是否允许搭在一起(共用),则与所在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或者只是一个思考到的问题?
是否会跳闸,可以从开关的功能、或者引起开关跳闸的原因方面入手分析。
而零线和地线是否允许搭在一起(共用),则与所在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有关。
说的对,分情况,分位置

网友C:
那得看搭在空开前,还是空开后。

网友D:
看你在什么位置搭在一起,什么系统供电……比如你在漏电断路器下方搭一起肯定跳闸,如果在上方搭一起就不跳……

网友E:
楼主,按道理来说,得分开,得什么样子系统方式,

网友F:
不一定会跑闸,有的工厂,地线和零线会接在一起。
在TN-C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共用的,所以地线(PE)是可以当零线用的。
在TN-S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所以地线不能当零线使用。

网友G:
如果你是用漏电保护就跳

网友H:
在智能系统里,地线是作为EMC的防护措施的,因此,零地混用的地线不要使用。否则引入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会跑闸,有的工厂,地线和零线会接在一起。
在TN-C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共用的,所以地线(PE)是可以当零线用的。
在TN-S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所以地线不能当零线使用。
说的非常对,在漏保下方试验也跳闸

网友J:
这个接触一定要好的!

网友K:
进去配电箱前可以搭一起,进去后就不能接一起了

网友L:
要看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分IT、TT、TN(TN-C、TN-S、TN-C-S)系统,楼主好好看看电气技术书籍吧,如果安装了漏电开关,接地、接零就不能接在一起,漏电开关具有零序电流保护与剩余电流保护

网友M:
如果安装了漏电开关,零地混用会跳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