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块地址

楼主(2017-04-24):
请教各位,有没有用过西门子,DBDn的数据类型

网友A:
DBDn就是一个双字的存储区,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很常用啊,模拟量基本都要用到DBD

网友C:
DBx.DBDy  双字啊,与200的 VDx 一样用

楼主:
主要是在威纶触摸屏,的地址是,DBDn120444,那么它对应程序的是哪一个块呢

网友D:
指定数据块的双字地址。

楼主:
是哪个数据块呢?,比如DB12,或者DB130我怎样知道它对应程序的哪个数据块地址,谢谢你耐心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你所示,是DB100后的表示,你上面的地址就是DB120.DD444的双字地址。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