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压器油位高报警能自动消除吗?(20170426)

楼主(2017-04-24):
昨天中午13点零5分 ,站区10号箱变报油位过高 。
今天早晨查看 ,无论后台还是现场 报警都已消除。

楼主:
由下图可以看出 :每次都是中午时分 报警 ,傍晚时分消除 ,和油温有关系吗?能自动消除吗?

楼主:
继续观察 中

网友A:
应该是有关系的,热胀冷缩。感觉和负荷也有点关系,中午太阳能是发电量比较大

网友B:
油位可以在油位指示器上看到吧,是不是误报警啊?

网友C:
报警的时候现场看看去。

网友D:
和变压器温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的时候现场看看去。
嗯 ,的确是这样 。

网友E:
在油位高报警时对比一下温度,从规律上应该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F:
中午时分报警,很可能与环境温度和负载情况有关;只是提示性的报警吧,回复正常后其提示则可消除。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热胀冷缩的原因,中午温度最高,只要温度降低了就不会报警啦,解决办法最好检查下变压器油标线,是否超过油标线,如果超过就放掉一点...

网友H:
你变压器油可能本来加的就多了点,运行起来后随着变压器温度的升高油位也会升高。。。

网友I:
环境温度和负荷确认!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变压器油可能本来加的就多了点,运行起来后随着变压器温度的升高油位也会升高。。。

我想应该 是这样的。次日中午10号箱变再次报油位高,晚上17点自动复位 。我去查看了一下,果然复位后油位依然有些高。

楼主:
晚上下电的时候,查看7号和10号箱变的油位后,停电用高压操作杆将其压力释放阀拉动拉环以卸压,将变压器油箱压力释放到0MPa,待观察  。

楼主:
处理完报警已经两天,而且今天的发电量为近半个月来新高,没再发生油位高报警 。

楼主:
结果不像预期的那样 ,昨天中午7号和10号箱变依然报出油位高,有什么办法呢?

现场查看了7号箱变,如下图所示,油位的确很高了。

楼主:
如今看来 ,释放压力并不能消除油位高报警 。需要停电放掉少部分油才行。然而经过相关咨询 ,可不用理会。也可把油位高信号线拆除。不怕油多,就怕油位低。

楼主:
气温逐渐升高, 变压器油位高报警频率越来越高,但放油要谨慎 ,提防冬季油位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