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做成个99.9的样式。

网友A:
实数就可以的   real

网友B:
不能设定小数点的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数就可以的   real
做个时间设定,一般也用不到实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定小数点的位数?

好像设置不了小数位数。

网友C:
smart屏就这样、只有浮点数

网友D(2019-11-30):
手动输入数据格式

网友E(2020-02-19):
你直接改成小数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F:
格式样式里直接输入999.9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