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凯多纠偏控制系统

楼主(2017-04-24):
刚改造纠偏控制系统,用的上海凯多的,接的24的电源,用了一天后电缸里的保险老是烧,我看马达电源处写着p48,n48。是不是要用48的电源?电缸处又写的24电源,具体看图。那为什么用24的电源还能用了一天。有没有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问厂商,也许中间有变压器

网友B:
按照铭牌接线,要不就问厂商确认接线方式。

网友C:
有时间发你的控制器的图上来看看,一般控制器的电源是220的,电缸的电源是在控制器供电的

网友D:
我看也是问问厂家,多问问没有坏处。

网友E:
看看保险丝是断头,看看是过流还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