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请教各位高手:LUST VF1445L 22KW变频器,开机先显示TEST,而后一直显0FF,继电器没有吸合,控制板未给驱动块ULN2003发出吸合信号,信号是从HC273的5脚输出的,5V电压实测4.92V,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检测到540VDC电压  确认DC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回复,我再找找电压检测电路。我怀疑5V电压不够,我外接了一个电源试了一下还是故障如旧。

楼主:
该机当天下午已修好,果然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该机是采用直流母线分压取样,两个125千欧的柱状贴片取样电阻隐蔵在开关管散热片下面,很难看到,害的我找了半天,其中一只已近开路,用两只带引脚电阻串接后换上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