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5.5KW变频器 用一会先报A503 再过会直接报F0003

楼主(2017-04-24):
模块量过没有问题 风机也转的 报警告时查看直流母线电压是425V 拆开板子发现一个地方腐蚀严重具体的看图.谢谢老师们指导 本人初学

网友A(2018-05-26):
母线电压检测回路异常

网友B:
查看母线电压后还要实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与其相同,若采集到的母线电压与之相差较大,就要考虑检测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C(2018-09-30):
变压器右边的几个色环电阻检查一下,前几天修过一个跟你这个问题一样的,就是一个色环电阻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