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压力表故障率高

楼主(2017-04-24):
现场很多压力表,近年来故障率都很高,基本都是零位偏移大或者就是指针被打翻,一年要换上百个压力表,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降低压力表的故障率呢?

网友A:
应该先避免外部因素吧!比如给他装一个保护罩!

网友B:
为么不装表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蒸汽管道上都有表弯,其他介质能装吗?

网友C:
加装压力缓冲弯管,购买防震压力表或把压力表加大一量程。

网友D:
用充油耐震压力表

网友E:
量程做大点啊,1.6Mpa 不行做2.5Mpa的表。但是精度有保证不了
还有一种钽膜片隔膜压力表,是耐腐蚀性介质的。
换成自控用的数字显示压力变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压力表正常使用压力一般都小于量程的1/2,量程选大了怕测量误差过大。除了装弯管还有什么其他防缓冲的东西推荐吗?

网友F:
排除量程选小的情况
除了缓冲管,就是装阻尼阀(拧在压力表接口),或者更换膜片式压力表

网友G:
还是先买个防震压力表试一试吧,你这应该压力变化很频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加装压力缓冲弯管,购买防震压力表或把压力表加大一量程。
是个好办法

网友I:
不放心就加个不锈钢的表弯吧,我这之前也是这样,加了表弯就好了。

网友J:
量程买大点,应该可以

网友K:
我没有看到缓冲弯管。还有量程是否合理。。

网友L:
你得看看坏的原因
是瞬间超压还是?
再者就是超压会超多少?
如果超表最大量程多一点点就换大点的表
要是超的多可以考虑数显式的
我们现场也是有类似情况
是mbar微压,后来我就换数显式的把可测量范围扩大。
现在基本上是根治了!

网友M:
你的表应该是机械振动大造成的早期损坏,如果弯管器不行就考虑波纹管缓冲吧,就是价格稍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回去准备买几个压力表阻尼器试试,效果好的话再回来汇报。

网友N:
我们产线很多机械压力表平时都是关着的,因为经常由于压力表漏油什么的发生,只有在电子监控数值出异常时才打开看一下.

网友M:
回复 网友N:
震动损害就算你关了也是一样坏的

网友O:
加个表弯试试。

网友P(2017-08-14):
主要是工艺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