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看多少瓦

楼主(2017-04-24):
多少瓦怎么算,谢谢大家

网友A:
看铭牌,有数字给你看。或者你拍照铭牌上来看看。

网友B:
交流电焊机功率可以这么算:电压380的约是空载电流的5倍,220的约是空载电流的2.7倍,单位都是KVA,不是KW

网友C:
回复 网友B:
KVA我记得表示容量的时候都会这样表示,像变压器这类, KW是表示功率的时候用的。当然本质上这两个单位是一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错,容量用KVA表示,即所谓的视在功率

网友D:
电焊机为啥要找多少瓦?
直接KVA不就可以了!

网友E:
不同型号功率不同最好看看名牌。

网友F:
铭牌上标注了10KVA啊

网友B:
你这是逆变焊机,跟交流焊机不是一回事,而且已经标明10KVA了

网友B:
如果是要求有功功率,你先要知道它的功率因数,10KVA乘以功率因数就是KW数

楼主:
功率因数大约是多少,10kvA是容量,多少电流,选择多大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大约是多少,10kvA是容量,多少电流,选择多大开关。
220V供电,按59A选择(建议100A空气开关);380V供电,按34A选择(建议63A空气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这焊机的电气图纸吗?

网友H(2017-12-09):
回复 网友B:
我的24KVA的焊机,空载电流才3.8A!
输入电源是AC380,2相

网友I:
视在功率=10KVA×0.8=8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