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这段时间修了几台数控机床,其中有一台故障是如图片所示:

我立即检查了变频器报警,如图所示:

变频器报警就是电机过流(过载),就拆开电机,一检查车床加工过石墨产品,石墨就是导电材料,检查后发现变频电机风扇电机对地啦,再检测电机风扇电机绕组对地,如图所示:

淘宝上拍了个风扇电机,跟换故障排除

 变频器报警过流(过载)就说明负载存在问题,过流导致变频器保护装置工作,首先要检查负载是否存在故障,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散热装置,在电机尾部安装了一台散热风扇(220V),变频调速电机风扇故障也报警啦,电气箱开关也跳闸啦。

网友A:
变频电机风扇要单独接电源,不要跟电机的并在一起

网友B:
那是广州数控系统?

网友C:
装防护等级就的电机。

网友D:
散热风机不是单独供电么,我试过专用变频电机就算风机坏了照样跑了一个多星期都没事

网友E:
加工石墨才有的现象,加工别的金属是不是也会出现。

网友F:
变频电机的风扇和电机的电源竟然是同一路的,佩服呀!反正我见过的,安装过的都是独立的……

网友G:
风扇还能导致变频器报警。

楼主:
我也是感觉解释不通,但是把变频器输出端电机线拆掉后就不报警啦,电机风扇是独立的电源,电机风扇也报警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同一路,电风扇报警啦,把变频器输出端电机线拆掉后,不报警啦....

网友H:
原来风扇电源也是来自变频,可以加个分段空开,便于故障排查啊

网友F:
有没有测量过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是否破皮接地了……

楼主:
今天用户又告诉我老毛病又复发啦,去现场,主要诊断是电机导致还是变频器导致过流,从现象看是软故障,因为故障是有时候加工10几工件报警,有时加工一个工件报警,有时候2天加工都正常,今天首先将变频器输出端电机线拆掉,用摇表检测电机是否接地,检测电机绕组绝缘,经检查电机各项指标都正常,为了区分确定是电机还是变频器导致报警,我又找了一台7.5KW电机,接上去试验结果还是变频器报警过流,为此完全确定是变频器故障,但是变频器有时正常工作,有时又不正常的报警,就是时间不确定的发出报警。我只是怀疑变频器是不是电子元器件老化导致稳定性差。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把变频器交给维修部清洗一下,电机拆下做绝缘保养

楼主:
变频器要清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线路板清洗是很常规的项目,维修部会把你的主板放在清洗液里面震动清洗,经常用于处理工作环境恶劣的设备的主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线路板清洗是很常规的项目,维修部会把你的主板放在清洗液里面震动清洗,经常用于处理工作环境恶劣的设备的主板
变频器主板也能清洗呀 ,都哪里能做这个工作呢 ?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线路板清洗是很常规的项目,维修部会把你的主板放在清洗液里面震动清洗,经常用于处理工作环境恶劣的设备的主板

是叫超声波清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太懂这种清洗 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