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求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当开关有信号时,为断开状态,那么在梯形图中的常开触点也是断开状态

网友B:
这样应该为断开。

网友C:
梯形图中的信号状态和外面是反的。

网友D:
当接近开关有信号时,梯形图中常开触点会断开的。

网友E:
"接近开关用的是常闭型,但是在梯形图中我用的是常开符号,当我开关有信号通过时,梯形图中的常开会导通么?"
你这句话中“开关有信号通过时”怎么理解
PLC输入指示灯亮?
还是开关检测到物体,PLC指示灯灭
疑惑接近开关上的指示灯亮?

网友F:
当外接信号为“断开”时,PLC对应输入的常开接点断开;这时若需使用其接通信号,则可以使用常闭点。

网友G:
只要你的开关是正常的
有物体检测到输出信号给PLC后就肯定有变化!

网友H:
当你的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时,你的梯形图内开关为断开状态。

网友I:
会是断开状态,手头没有PLC做实验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