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请问运行在伺服转矩模式,当我设定的转矩值等于负载转矩值,伺服能否发出一个信号,告知我。如果没有,我该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判断。

网友A:
可以的,具体的查查手册吧

网友B:
首先查看伺服接线图,用PLC的输出点控制这个信号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是有转矩到达输出端子的,除非你用的伪伺服。

网友D:
严格来说,力矩模式下,运行的一直就是你设定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