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SK4401上电报HF31故障求助

楼主(2017-04-24):
如题,机器原来是没有显示,经查是可按硅控制启动小板上面3个2.7M电阻与插座边上线路板起绿霉断了,连接上后可以开机了,可是现在显示HF31,查说明书上没有这个代码,有没有大神越到过给点提示,谢谢,谢谢

网友A:
没碰过,意思意中思是这样的:电源电路温度反馈多路复用器故障… 开发一下脑袋,加油吧兄弟,哈哈

网友A:
说明一下,基本是是硬件故障,正常情况下出现与软件无关,也就是说排除人为参数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有两台,一台炸模块和整流的光板运行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