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如图片。我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在这个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发送这些十六进制数据。
可以分别强制打开 Y0 Y1 Y2 直接发送哦,没有任何转换。
三菱FX 系列PLC
关键是我查询三菱FX系列各种通信手册?? 没有发现任何以上代码哎。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可以试一试哦
数据线连接电脑 PLC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这些数据肯定可以强制打开Y0 Y1 Y2

网友A:
看报文的格式应该是Modbus Ascii 的报文
0245  3130   3830  3031  3031  0333  34
前面的02H 表示从站地址
45H对应的10进制数为15也就是0FH 功能码为写多个的线圈
后面的一串表示的是写线圈的起始地址,写线圈的长度这种参数,这个需要查具体的手册了

网友B:
所以说高手在民间呢

网友C:
前面02为数据包包头;
45
31 30       为命令码 E10 表示写用户数据区/E11表示写程序区/E00表示读用户数据区/E01表示读程序区
38 30 30 31 表示地址 0x0180开始是输出缓冲区
30 31      表示一个字节 01
30 34      表示写入的数据是04 则对就的位[00000100]表示将Y2的位置1了
03        表示数据包结束
33 37      为和检验除包头02外一直到03的数据和然后转换成ASCII码
三菱FX系列的编程口通讯协义使用的是ASCII码其实前面第二个字节45是在FX1S开始加的、FX系列PLC如FX1\FX2等与FX1S/FX1N/FX2N的区别就在于多了这个45(ASXII码E)

楼主(2017-06-11):
请问一下,我这2行数据,都可以把Y0打开。
下面一行数据我是根据FX编程口协议写的。37指令是强制打开
上面那行数据。指令45,编程口协议并没有这个指令哎。另外我编程口协议上面没有说要缓冲器哎。
请问一下这是哪个版本的编程口协议?
这2行数据,经过测试,都可以打开FX 3U 的Y0
谢谢!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资料显示,FX编程口协议只有4种命令。

网友C:
一个是以字的方式修改缓冲区,一个是置位ASCII码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以字的方式修改缓冲区,一个是置位ASCII码37
请问一下:前面02为数据包包头;
45
31 30       为命令码 E10 表示写用户数据区/E11表示写程序区/E00表示读用户数据区/E01表示读程序区
38 30 30 31 表示地址 0x0180开始是输出缓冲区
30 31      表示一个字节 01
30 34      表示写入的数据是04 则对就的位[00000100]表示将Y2的位置1了
03        表示数据包结束
33 37      为和检验除包头02外一直到03的数据和然后转换成ASCII码
三菱FX系列的编程口通讯协义使用的是ASCII码其实前面第二个字节45是在FX1S开始加的、FX系列PLC如FX1\FX2等与FX1S/FX1N/FX2N的区别就在于多了这个45(ASXII码E)
这些是三菱哪个手册上面的?谢谢!

网友D(2017-11-27):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个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哪个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E(2018-01-10):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命令表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F(2020-06-27):
怎么用modbus rtu控制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