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28D报警求助

楼主(2017-04-24):
本人对西门子参数不懂,客户一台西门子828D原先报警编码器坏 图2
换了一个参数相同的编码器后报警700052 图3 按住复位键报警700093 图4 松开不按复位键还是报700052
这个报警现象是参数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求前辈指点。

网友A:
问问西门子的吧。
【方案】
新金属加工中的专用传感器

网友B:
由于更换了硬件,要重新进行驱动配置,或者将拓扑比较的等级降低试试。具体可以参考828Dsl简明调试手册。
【方案】
华北工控AIOT主板EMB-3582,助力虚拟现实应用提速

网友C:
应该是参数问题
【方案】
围观 | 用于加氢站防爆区的分布式I/O解决方案

楼主:
有咨询西门子官方技术员,也有发828D手册给我,看手册调试还是没用,拓扑比较的等级已经设置最低,郁闷啊.....

网友D:
搞好了吗,没的话,请加微信 18221689719
【方案】
倍福 XTS 在复杂且安全相关的汽车零部件质检中的应用

网友E(2019-04-30):
应该是编码器是个坏的,买到进过水的,我有一个就是机床护罩板坏了被积水泡到电机,结果电机先是坏掉编码器,和你一样报警,换掉新的,再是电机也废掉,悲哀。
【方案】
菲力尔(FLIR) GF309:加热炉检测红外热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