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现有一台设备使用维纶通MT6103iP需要跟六只温控器走MODBUS RTU通讯,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经验。根据往上公开的资料是做一个站号变量输入,需要跟那一个通信就输入哪一个站号,如果不主动改站地址就一直只跟一个温控通信。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循环读取六个站点的数据呢?

网友A:
不是直接建立6个连接,然后在数据里读取?屏还要收发?

网友B:
温控表不是可以设定站号?

网友C:
维纶的屏幕还真没用过,如果这个屏能建六个Modbus RTU主站的话 这样方便点,但是如果只能做一个主站的话,那就只能用轮询的方式了,具体方法就是你说的把站号改为变量的形式,读完一个去读另外一个。不过轮询的方式程序写起来麻烦点,毕竟你的主站是触摸屏,只能用宏指令来写了(具体怎么用宏指令来写,我还真不晓得表情)。

网友D:
屏本身就支持MODBUS_RTU主站;表都做丛站、设置地址、波特率、数据位长、停止位长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6个连接都做从站,就是不能自动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屏是主站,6个温控做从站。就是不知道轮询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是主站,6个温控做从站。就是不知道轮询怎么做。
这个轮询是触摸屏的事!你别操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本身是不会轮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本身是不会轮询的!

触摸屏会轮询的,只要您放置好不同站号的通讯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本身是不会轮询的!

网友G:
威纶通的支持脚本的,可以用脚本实现自动换站的,说起来也是蛮简单的,看你对C了解多少了,eb8000工具,宏指令,选周期触发,十秒扫一次脚本,也就是十秒换一个站,完全可以的。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EB8000我可以帮你脚本的事,不是的话,可以问售后宏指令怎么用。

网友H:
六个画面,每个画面显示一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