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公司设备上使用安川伺服控制器,采用的是电子变压器输入三相220V电压,并且有外接制动电阻。上电后报A410故障,怀疑是控制器本身故障,更换一个,依然这样,经询安川售后,让把电子变压器输出的三相电压接到控制器时S,T两相互换一下,更换新控制器,还是A410,这才想到所接电路一定有故障,虽多次检查,未发现问题,最后才发现为外接制动电阻对外壳短路,我们曾用过很多电阻,从来没遇到过对外壳短路的情况。(电阻接到柜子里,柜子是接地的)。所以,以后使用电阻时,一定要量一下绝缘情况。

网友A:
是不是铝壳的那种电阻?

网友B:
下次遇到情况,得留意一下

网友C:
一个制动电阻坏了三台伺服控制器,楼主给我们提了醒,以后回路检查要多注意了。
A410故障是欠电压,伺服控制器不一定坏。。。

网友D:
拆掉电阻试试!

网友E:
没有漏电开关吗?

网友F:
制动电阻短路会烧伺服?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G:
碰到过零线断,输入变成约380V烧了2个。

网友H:
估计是伺服的充电电阻烧坏了。

网友I:
这下亏大发了!老板不会罚你的款吧!

网友J:
制动电阻对地短路会烧伺服控制器吗?

网友K:
伺服器有没有坏啊

网友L: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以后报警时留意一下。

网友M:
刹车电阻对地会烧伺服啊,这个有点异常吧,不过你说安川就难怪了,安川出现的问题有时候是常规解释不了

网友N:
我的松下3个损坏了

网友O:
制动电阻对地会直接烧控制器?没有保护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制动电阻对地会直接烧控制器?没有保护装置吗?
没有,制动电阻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铝壳的那种电阻?
对,就是那种铝壳电阻。

网友P:
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个烧了三四个新的伺服的,!!!

网友Q:
把制动电阻拆下来伺服送电还报警吗?

网友R:
上点就报A.410,想不明白,运行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