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电机是步科2S56Q,驱动是步科2M530,PLC是台达的DVP40EH,分频设定为100,丝杆模式,负载不大,现在发现无论参数怎么调,声音都很大,如果走动25000步左右,用PLSR 频率设定为12000,步数为25000,爬升下降时间为3000,有较大摩擦声,不知这些参数是如何确定的,如果走动较小步数,如PLSR  频率设定为12000,步数为3000,爬升下降时间为200,声音比较小,(因数字过长会认为广告,故用中文),其中三个参数都改过总是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A:
步科的步进电机,你只能问厂家了!

网友B:
先确定步进驱动器与电机的接线,在确定步进驱动器的细分、电流等设置。噪声是震动还是丢步的震动?你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 ,分享下呗。

网友D:
步进电机不像伺服,从几十转到几千转都可以正常工作;
步进一般有一个合适的速度区间,过低了噪声会比较大;

网友E:
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求教高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求教高人!
那还不如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求教高人!
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增大发出脉冲频率就可以。
但要注意电机额定转速,不要超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不像伺服,从几十转到几千转都可以正常工作;
步进一般有一个合适的速度区间,过低了噪声会比较大;
斑竹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我现在用的台达ASD-A2 0421L的伺服驱动器。用到的功能1.根据不同的情况给电机发送一个转N圈的位置命令(PR模式下)2.当电机堵转,扭矩超过一定阈值以后,自动停转然后向上位机发送一个警告信息。
   之前的控制方式是直接用一个串口线连接工控PC机和伺服驱动器,用的PR模式的内部脉冲指令,暂时只用到DI1。
   就这种情况,PLC的点数和选型应该怎么确定呢?我在网上看了一款台达的PLC型号是DVP32ES200T,感觉32个DI/DO是不是太多了?除了这个点数,PLC选型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