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气装置求教

楼主(2017-04-25):
公司现场安装的吹气装置好多都锈蚀严重,原装的是日本的货,质量不怎么样,想找个国产的品牌替换,请教论坛的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推荐下?吹气装置都是液位变送器上配套使用的,一进一出,调压调流量,没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A:
自己用不锈钢板制作不可以吗?

网友B:
你这是环境导致的吧
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C:
把图片中的产品铭牌拍清楚上传上来看看,或者直接按照产品铭牌,上马云家查找。

网友D:
使用环境很恶劣啊,是要建议上不锈钢的了。

网友E:
看面板,功能不复杂,用304做面板,自己做一台

网友F:
是不是环境酸性太大了。

网友G(2017-05-30):
看了楼上的图,感觉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转子流量计,再加一个测压小风表,加两道手阀,品牌很多,随表选,好的有用ABB的转子流量计,要便宜的多了,随便就替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