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啥情况!

楼主(2017-04-25):
注:这个情况是在一夜电闪雷鸣的雨后出现的。。

三相五线制

相间AB=400  相间AC=400  相间BC=400 正常

相-线AN=210  相-线BN=250  相-线CN=220 ?

相-地AE=100  相-地BE=320  相-地CE=322 ?

地-线NE=120 ?

测量方法:每个设备配电箱用电设备断电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这组数据;

       最后在车间总配电箱处,断掉总隔离开关分断下级所有用电设备,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同样数据;

测得问题:零线对地120V电压,三相电其中一相对地100V电压,另外两相对地330V左右。

       相间电压正常,相线还算正常!

网友A:
你这个测量值本身肯定是不准确的,或者有其它回路电压的干扰

网友B:
如果你表正常,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你地线没有正常接地……

网友C:
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D:
地线没有接好,单相负载分布不均.

网友E:
线路没接好吧,查零线/地线!

网友F:
是不是有地方出现零地混用现像。。。

网友G:
接地仔细确认
零地混用导致零点漂移
测量表或者测量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地方出现零地混用现像。。。
如果零地混用线路不是早就烧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只有变压器测做了一次接地,到车间没有做二次接地。上午去看变压器接地情况,变压器下面全是水。接地泡在水里面

网友H:
果然还是地线没有接好啊

网友I:
接地线没有正确接地,或者接地不良,自己也可以尝试重新制作接地线,一般连接建筑物的钢筋水泥内部,或者大型的金属结构厂房。

网友J:
测量点在哪里,可否再往上一级查;保护线与中性线之间的情况,接地(体)情况。

网友K:
检查公共(总)零线,这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有开路现象。

网友L:
老大,零线出现虚接了,快点检查你的进线开关那里

网友M:
我感觉也是零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量点在哪里,可否再往上一级查;保护线与中性线之间的情况,接地(体)情况。
测量方法:每个设备配电箱断电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这组数据;

       最后在车间总配电箱处,断掉总隔离开关和下级所有隔离开关,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同样数据;

测得问题:零线对地120V电压,三相电其中一相对地100V电压,另外两相对地330V左右。

       相间电压正常,相线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大,零线出现虚接了,快点检查你的进线开关那里

进线处没有虚接情况!

测量方法:每个设备配电箱断电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这组数据;

      最后在车间总配电箱处,断掉总隔离开关和下级所有隔离开关,测量进线处各电压,得到同样数据;

测得问题:零线对地120V电压,三相电其中一相对地100V电压,另外两相对地330V左右。

      相间电压正常,相线还算正常!

网友N:
建议在配电房出线处测一下,且测时断开所有的用电线路,一路一路测。

网友O:
变压器接地不合格,接地电阻大。
A相很明显接地了,且接地电阻和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相近。
断开所有负载,在变压器出线出测电流,看是否有接地电流。如果变压器输出测有开关柜,可一路一路断开检查。

网友O:
我分析大致可能是这种情况,或与此相似。现场情况可能要比此图复杂的多,但我觉的大致方向应该差不多。
期待楼主查出结果。

网友K:
除了零线有虚接外,还有一相接地(对地绝缘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分析大致可能是这种情况,或与此相似。现场情况可能要比此图复杂的多,但我觉的大致方向应该差不多。
期待楼主查出结果。
结果出来了!
发现问题过程:今天某处干燥机无法启动,检查设备内部控制柜,发现一处连接启动按钮处零线已烧焦烧断。更换电线后各处电压一切正常。总配电柜也OK!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P:
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Q:
负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