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如图,由于程序需要用到很多定时器,自己做了一个定时器的子程序准备做成库,功能是可以选择秒和分作为单位,可以显示剩余秒和分钟,但是实验的时候调用,单个调用时功能正常,多个调用时出现异常,如图主程序调用时,M0.0和10.0单个接通时子程序无法运行,第一次做库,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求解。谢谢

网友A:
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573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帖子我看了,也按照相同的方法改了,结果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多次调用的子程序中使用定时器,直接使用BGN_ITIME和CAL_ITIME指令就行了,没必要那么复杂吧

网友C:
输入/输出类型参数;
你的思路要这样来、可以累加SMW22的值到输入输出类型的字或者双字、作为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