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s7-200 PLC 224CN的
PLC只接了电源220V,拨动运行开关,PLC显示的灯没有变化,是不是PLC坏了。
输入输出什么线都没有接,这个PLC拆下来的时候,上面接了几个输入输出模块的,PLC里面有程序,以前的设备是好的,有几年闲置没用了,我拆下来准备学习的,可是PLC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电脑连接PLC也没有成功,我想了解一下这个PLC是不是坏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拨动PLC上面的运行开关,灯好像没什么变化
什么的3个图是 3种状态的时候拍的。运行 测试 停止 状态,灯视乎没变化

网友A:
直接表述sf灯亮,就表明有故障了。

网友B:
应该坏了,,

网友C:
受潮严重,绝对坏了

网友D:
看看通信口的腐蚀情况,基本可以报废了

网友E:
这个基本上只能通讯之后才能判断问题在哪,所以要想办法先和pc连上。

网友F:
PLC有问题,故障灯亮了。

网友G:
手上有CPU224CN的话把上面的CPU板换过来试一下;

网友H:
SF亮了,说明有故障了

网友I:
通讯口绣的太厉害了,估计内部坏了,把PLC拆开,用酒精洗洗,弄干净,再试着能不能与PC连上。

网友J:
做做卫生再说吧,也许就好了的!

网友K:
外表都生锈了,估计里面也氧化损坏

楼主:
我用的是USB的连接线,(淘宝买的,不是正宗的电缆)请问PLC接口锈了对PLC连接有影响吗?
PLC内部我拆过,里面很干净的,没有锈的地方。也没有看到氧化的地方。
现在主要是连接不上电脑,听说有一种线可以连接上,好像是 RS232接口的,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L:
时间久了,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s7-200 PLC 224CN的
PLC只接了电源220V,拨动运行开关,PLC显示的灯没有变化,是不是PLC坏了。
输入输出什么线都没有接,这个PLC拆下来的时候,上面接了几个输入输出模块的,PLC里面有程序,以前的设备是好的,有几年闲置没用了,我拆下来准备学习的,可是PLC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电脑连接PLC也没有成功,我想了解一下这个PLC是不是坏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肯定坏了,三个都亮啊,闲置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