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器不显示

楼主(2017-04-25):
3844电源波动不稳定,请师傅指教。

网友A:
其原因有三:
过载,可测开关管S端波形峰值大于1V,由此确定;
欠压,可测7脚供电偏低,且波动,负载无短路。可试换7脚电容试之;
过压,反馈回路异常,负载电路输出有过冲现象(如+5V至+8V)。查TL431、反馈光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