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欧瑞F3000 5.5KW
 15V稳压管击穿 导致开关管 3842 等坏 一一更换
 用和负载电压相同的电源  逐个测各路电源 均不大于10MA  负载无故障
上电后 维修电源的限流灯泡 一亮一灭 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给3842加17V  开关管发热 电流近100MA 现象同上 更换变压器 如故
 在431  前加16+-1V 3842 6脚 在17.1V转换
 查误差放大采样回路分压电阻阻值 计算 值为 17.2V  与实测基本吻合
 开关频率 36.5KHZ
 3842 3脚 0.09V  电容 4n7
 3842 2脚 接地

 望广大坛友指导  谢谢

网友A:
查一下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并联的电容和二极管是否漏电,尤其是二极管不良,往往是开关管发烫的最直接原因。

网友B:
故障时几路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偏高?

楼主:
 电容和二极管已去掉
 3842单独供电时  各电压都很低  15V有6V多

楼主:
 参照3842规格书电路  搭一个占空比调整电路
 3842 上电16.1V  开关电源上电200V  +24V  24G接0.25A风机
 调占空比 电路起振 限流灯泡灯丝发红 电流70mA  风机电压4V+
 调电源电压至260V  电流80mA 330V 电流过100mA
 此时 K2225发热 约52度以上
 调开关频率 20KHZ至60KHZ 每隔5KHZ调一次 结果同上

楼主:
 据经验 变频器驱动 电源板(带一个0.25A24v风机) 正常时 电流不大于30mA

网友C:
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如何测得开关管的电流,得到的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R S T任意两端子加DC200V至DC800V  然后串入万用表的电流档  或用其他的DC毫安表
 我的维修电源本身就有一个电流表
 也可R S T接交流  并串入相应的电流表

网友D:
看看开关管的驱动电阻(3842的6脚到开关管G)是不是变大了,正常该电阻在 10Ω-80Ω之间

楼主:
 驱动电阻33欧

楼主:
 开关频率验证 RT=10K  CT=4n7=4.7/1000000000
              f=1.72/(RT*RC)=36596(HZ)=36.6KHZ
              与实测基本吻合

 调占空比最小为+83%  始终不能低于+10%  与同事们讨论
 结论  uc3842芯片异常
 处理  1.用3844改频代替3842
       2.更换优质uc3842芯片

 正在等待优质3842的到来

网友E:
8脚与4脚连接的R41电阻值变大,或C71电容开路,也能造成电源管电流增大。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现象,用扫地雷方法查到的(把电源开关管和IC去掉,用万用表低电阻档测量在路电阻和二级管三极管,用电容表测量电容,用电容表测量在路电容时一定要放电以免烧坏电容表)。希望我提供的对楼主有用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你的办法很实用 对我帮助很大
   再次谢谢

网友C:
给出3842 6脚输出波形,VDS波形,3脚波形,或许能看到些东西

网友C:
回复 楼主:
3844的占空比最大才50%,要想替换要改开关变压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和二极管已去掉
 3842单独供电时  各电压都很低  15V有6V多

   这是什么意思?去掉了初级绕组上并联的二极管和电容,这个能取消掉的?我是没有试过取消掉还能正常工作的开关电源。
   看你回贴的意思,二次侧全部都测试过没有异常,一次侧反复的试验开关频率,我是不知道你的故障到底这么奇怪坏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个二极管和电容是不能取消的。

   一次侧只加了不到50%的电压,开关变压器就已经磁饱和了,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你取消了这两样东西,反激电源开关管导通时,一次侧储能,关闭之后磁芯储存的能量首先要通过二极管和电容构成的钳位保护电路来续流,续流!续流才能给二次侧提供能量,拆除之后一次侧始终能量得不到释放,二次侧得不到能量,反馈电路失去作用,脉宽始终处于最大脉宽。而由于磁饱和,一次侧的电流肯定很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初级并联的二极管和电容只是避免由于漏感形成的尖峰击穿开关管。初级的续流就是把能量传给次级,这就是反激式

楼主:
  引用(初级并联的二极管和电容只是避免由于漏感形成的尖峰击穿开关管。初级的续流就是把能量传给次级,)靠次级负载把能量吸收,否则,电源就会过载,所以外接了一个24V0.25A的风机来把反击到次级的能量消耗掉
 另:对本机初级并联的二极管和电容去掉和不去掉故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3842  ⑥脚波形在占空比大于+83%时正常,③脚基本波形正常,只是在上升沿有2条很高的尖脉冲。
 Vds未测

楼主:
  现在是分别有F3000和F1000同样故障的变频器
  最开始是这样的
  开始如本贴开头所述。(3842是在F1000上拆的)
  后来怀疑变压器坏,从F1000拆下(型号和F3000一样)换上 故障依旧。
  又把变压器装回F1000,找一片3842换上,就成了现在的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尖峰超过1V就会导致停振

网友C:
最好能把波形发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上班后发吧

网友G:
检查尖峰吸收电路,重点检查电容与二极管是否漏电或干脆用替代法试试,若还不行检查5V反馈电路与分流管有元器件是否变值。

楼主:
先上个RS波形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结果汇报:
      F3000重新更换3842后故障排除
      F1000用振铃法检查变压器  确诊为变压器匝间短路  等待更换

网友G:
有条件 ,可用替换法换一只变压器试试,问题也可解决,替换法是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H:
开关电源电流取样电阻有问题。

楼主(2017-06-19):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