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白光的V810C触摸屏,在安全设置里,设置了2级密码,1级密码用户名1,密码1111
2级密码用户名2,密码2222,。
在主屏幕0上放了,3个屏幕切换按钮,1个切换到屏幕1,1个切换到屏幕2,1个切换到屏幕3
在按钮1和按钮2设置了安全等级1显示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输入密码的数值输入
我放了一个按钮,功能设置为安全--登录,但是模拟按了没有反应
放了一个数值输入按钮,单是找不到安全密码输入的功能
我问了富士公司的工程师,他们说要用宏设置,用比较功能
但是一个是我没用过宏,二是我也没有查到存储密码的位置
哪位大师指导一下怎么做这个功能

楼主:
我现在设了2级密码,登陆也可以了,但是要加个密码修改的功能,谁知道1级和2级密码存储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设了2级密码,登陆也可以了,但是要加个密码修改的功能,谁知道1级和2级密码存储的位置在哪里

用到了安全等级,意味着你使用系统的用户管理功能,要实现你目前的功能是非常困难的,要使用数百行的宏来实现,但你可以用V9系列触摸屏。

楼主:
我是从客户的设备上下载的程序,然后修改的,屏幕换不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设了2级密码,登陆也可以了,但是要加个密码修改的功能,谁知道1级和2级密码存储的位置在哪里

富士不会告诉你相关信息。

要实现这个功能,只要需要20000个字的存储空间用于实现这个功能的宏。

富士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对你的这个要求进行支持,这个需要HAKKO工厂做直接支持,HAKKO工厂可能会提供对应的复合元件来支持,该复合元件非常占用系统资源,所以建议你实在需要的话,可以放弃用户管理,改用密码功能,你可以拖入一个密码向导,然后看看人家的宏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