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1C问题

楼主(2017-04-25):
现手头有一台欧陆591C调速器180A。客户送来,说机子没有输出,经过一番检查,发现问题是驱动回路的电源没有了,所以造成没有输出,处理好之后,重新上电,准备试机。励磁和电枢都是接的假负载,励磁接的两只200W的灯泡,电枢接的两台1000W的电炉。C3给信号,接触器吸合,C5给信号,机器开始RUN,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开始RUN,电枢输出电压就串到380V,而且不可调。师傅们,指点一下,问题会在何处?

网友A:
把速度反馈,改为电压反馈就好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翻看了一下参数,反馈源就是电压反馈。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恢复出厂值
2,检查是否电压反馈
3,短接A0与A4端子,
4,启动
5,如果还是电枢电压不可控,那就送修。装置坏了。

网友C:
这个驱动励磁不能接这样的假负载,建议你还是接个真电机,还要设置在开环运转模式才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