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电眼输出短暂24,如何利用这个24v控制报警灯一直报警求电路接线图

————
qlin注:
标题出现null,试修改,其余未变。
20170426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弄个自保电路试试。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一个自保电路即可,再加一个按钮接常闭点,用于报警复位。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用于信号时有时无检测,我曾检查一个因为限位故障造成停机的。当时不知哪个限位,就做了自保电路,终于找到了偶尔来信号的电路。
如果程序里面做就更方便了

网友D:
自保持,起保停电路不难吧。

网友E:
自保电路就哭完成,难道楼主还要电路图吗?

网友F:
用个中间继电器,有PLC用SET指令。

网友G:
呵呵;有PLC当然简单了;
没用PLC就用继电器做个自保持电路就行了;

网友H:
自锁电路

网友I:
做个自锁就可以了,加个复位按钮(相当于停止)

网友J:
懂启保停线路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K:
自锁配上复位按钮就满足了!

网友L:
建议你用PLC或工控板吧,这样的信号常规的自保线路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动作

网友M:
大致是置位、复位。
可了解报警灯的控制方式后(例如电源等级、类型),试文字描述方法或画电路图,然后逐步完善。

网友N:
首先 你想利用电眼这个偶尔的24V控制报警灯输出是不可能的
其次 你的报警灯是24V DC还是220V AC?
然后 是解决方法:电眼24V接中继线圈,中继自锁的常开触点接外电源24V。另一组常开接报警灯

网友N:
外接电源前可以加个停止按钮做复位

网友O:
郁闷,这个很难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郁闷,这个很难吗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另外,每一个人的程度、接受能力,可能都不一样。
论坛技术版块,反对无意义回复。

楼主就近如果有知晓这个者,可以询问或者观察;
明确了要求,了解器件后,就可以考虑如何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