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哪些伺服驱动器有内置程式功能?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呵呵;想PLC+伺服驱动器一体的那种?

网友B:
Rexroth和Hiwin貌似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些伺服驱动器有内置程式功能?有相关资料吗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是作为执行机构来设计的,所以,没有控制功能,而是被控制的命运。

网友C:
如果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系统参数设置,和工作模式或者工作状态的设定的程式,是有的,是厂家固定好的程式,不可以编辑和修改,只能按照使用说明书手册进行设定数值。

网友D:
楼主别听他们瞎说,伦茨8400和9400就能编程,别的据我所知还有路斯特,PAE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