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修了一台数控机床CAK6140(沈阳机床厂),故障现象:广数系统报警如图所示:

查看控制箱变频器显示过流报警,如图所示:

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三相变频调速电动机的接线拆掉,用摇表、万用表检查电机各项指标正常,为了确定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问题,将变频器用新导线接另外一台电机,试机还是工作几秒后又过流报警,现在可以确定是变频器问题,请问变频器为什么有时候工作2天正常,有时候工作一段时间偶尔发生过流报警,有时就连续过流报警?感觉是变频器软故障。请高手参与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某个元件老化或者虚焊什么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感觉就是软故障,这种故障比较难查哦....呵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感觉就是软故障,这种故障比较难查哦....呵呵呵
即使软故障也是变频器的软故障,重点还是在变频器。

网友B:
我也不熟悉的,但是觉得是变频器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C:
如是变频器本身问题,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D:
既然是报过热,那要先排除风扇风量正不正常先。

网友E:
先换个变频器风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报过热,那要先排除风扇风量正不正常先。
说得对,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是这个故障的重点。

网友G:
报警时检查风扇还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报过热,那要先排除风扇风量正不正常先。
是过流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报过热,那要先排除风扇风量正不正常先。
说得对,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是这个故障的重点。
报警是过流

网友H:
环境湿度有问题吗

网友I:
换驱动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驱动电容在变频器那地方?谢谢!

网友J:
无规律报警?这就很难说了。只能是排除法,只能一个一个的试。包括干扰,检测传感器,控制板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又工作2天,没有报警啦,就是软故障,只能等出现故障再检查啦...

网友J:
回复 楼主:
嗯,这个最讨厌了。时有时无,所以更应该是接触问题或干扰问题了。过电流应该是假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软故障,这种故障很麻烦,基本是变频器问题啦...

网友J: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是查查现场的电缆线是否有被动过?停机的时候查查变频器的内部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的?如果都是原始状态,而且完好,看不出问题,那再注意一下电网和周边的用电设备,是不是有干扰源。都查了,无果,就只有看看变频器内部的问题了。

总之,我一般都是尽量查外围,由表及里。因为外部的事情自己可以做,内部的事情只能是送修,申请维修服务。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变频器问题,那天我把变频器控制板拆下来,再安装上去,用到现在很正常,呵呵,郁闷!

网友J:
哦,这样呀。那就是时间长了,里面脏,环境污染所致。

网友K(2018-12-12):
还是找专业变频器厂家维修比较好

网友L:
楼上有人知道,没明说。

网友M:
清理清理,说不定有意外收获!个人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