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是上面的RCV接收完成后自动返回的,然后ATCH侦测RCV,当RCV的返回值是24的时候,这个ATCH开始执行INTO。是这么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ATCH中24是如何确定的?

是上面的RCV接收完成后自动返回的,然后ATCH侦测RCV,当RCV的返回值是24的时候,这个ATCH开始执行INTO。是这么个意思吗?

有一种资料叫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CH中EVNT的值是24,是端口1接收消息完成。
我想问的是这个ATCH是如何来判断端口1消息已经接收完成的呢?

网友B:
这个是配置事件24触发时调用中断程序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这个ATCH是如何来判断端口1消息已经接收完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CH中EVNT的值是24,是端口1接收消息完成。
我想问的是这个ATCH是如何来判断端口1消息已经接收完成的呢?

有一种行动叫做翻阅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是程序自动返回

网友B:
不用你管它、这个是由PLC底层管理的;你要搞清楚可以参考单片机的中断源与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