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三千瓦的电机我用的四千瓦的变频器 变频器的输入端用多粗的电源线 怎么计算的求指教  我用钳形表卡了一下变频器输入端不到2A 输出端却十几安

网友A:
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不准的,输出频率变了。电源线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配。

网友B:
2.5平方可以就可以

网友C:
距离不远的话国标1.5平方铜线就可以了……一般1kw按2A算就可以了……

网友D:
按照变频器配2.5的国标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国标电线1.5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F:
手册上有你需要的配件选型标准,建议看看

网友G:
我也认为2.5的线就行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要比输出电流小。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是什么手册?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你的变频器操作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