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7-04-26):
有一台创杰变频器送电就报警,并且复位不了,问题可能在哪?变频器是从另外台用着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报的什么代码才能分析。

网友B:
报警代码看手册

网友C:
看不到代码没法分析。

网友D:
报警查报警代码,或者把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E:
查手册,看是什么报警,或者把报警代码发出了,我们不是万能的,有比较代码我们才能分析一下!

网友F:
这话说的,不同的报警,不同的故障,范围太广泛了

网友G:
楼主把这里的人当大仙了,掐指一算便知,这里可能有研究周易的吧。哈哈

网友H:
没有故障代码是不能下定论的,不能确定是电机或者变频故障。

网友I:
如果原来正常使用,估计你的负载不匹配,这样的问题没图没真相,讨论好像在混积分,有点不好意思啊

网友J:
报什警呀?

楼主:
报乱码,查不到。

楼主:
负载和电机都一样的

楼主:
后来把电机出线拆掉就显示正常了。问题是还没启动变频器咋就显示不正常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这里的人当大仙了,掐指一算便知,这里可能有研究周易的吧。哈哈

公众场合,不经意间遗落的小纸片,却可能有碍观瞻;论坛上,随心的一句话,也有可能影响气氛。
技术版块,发帖应以尽量切合主题为好;遇提问不明确的主题,可以善意地提醒 需如何描述、需提供哪些现象或线索等。

看顶楼的描述,应当该变频器之前是在用的,或者说是好的;
但未说明,后来送电时是空载、负载,应用场合、以及为什么要使用该变频器,等。

楼主:
最后发现变频器接了接地线就显示乱码了,不能正常使用。脱开接地线使用正常。何故?有没有大师知道原因的

网友L:
你那个柜内接地是不是不可靠啊。或是此接地和其他设备共地。

楼主:
变频器带一搅拌器的电机,要求不高能调速就行。初步怀疑接地线有问题,但产线生产一直在使用,现在没法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