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7-04-26):
这台电机买来不到3个月,最近几天发现运行声音异常且有震动,停机拆电机发现问题了,各位大侠能发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换一个轴承,然后看转子平衡不?,用百分表打一下转子的是否不在一个水平,看看跳动的误差是多大。

网友B:
眼拙,没看出来,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C:
没有看出是什么问题,看一下轴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不是有个铁皮在里面吗

网友E:
这种情况,毛病一般在轴承或轴承与轴的装配间隙过大,因为前期运行正常,与转子平衡度应该无关

网友F:
轴头有问题?

网友G:
难道那个铝条有碰到底壳?

网友H:
平衡度不够

网友I:
好像是呲火了?转子上有黑印。

网友J:
轴上的键槽,端面怎么好像不是平的,是拍照的原因吗?

网友K:
是不是转子短路环有问题?

网友L:
轴承内圈与轴之间间歇过大,运行是径向跳动,变成了震动,轴磨损的地方得修复

网友M:
轴承偏心了吗

网友N:
是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O:
我也看到是轴承与轴间隙过大,而轴承起不了作用,轴承内孔与轴摩擦。

网友P:
难道是转子短路环断了或者叶子高了?期待真相!

网友Q:
看不出来!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R:
单图片看不出问题的:
1、电气测量,三相电阻值,接地电阻值,如果是6根出线,测量相间绝缘电阻值。
2、检查机械部分,轴承,鼠笼型转子外表,硅钢片铁芯内胆,端盖轴承座等等。
3、检查马达主轴和鼠笼转子的铁芯是否能够互相锁紧。

网友S:
楼主这个图片我没法看出问题!
异响主要还是在轴承
当然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T:
像翻新电机,漆包线像两种不同的,转子太长,大外壳,小内芯

网友U:
应当是打开电机就看到问题了,而且应当不是轴承的问题;又运行两个多月未见异常……
对电机不是很熟悉,我就不猜测了。

网友V:
轴承和轴配合有问题

网友W:
感觉轴与轴套和轴承间隙大,径向运动,定子铝条有被摩擦痕迹。

网友X:
对于多路并联回路的电机出现线间短路或断路有时并不会影响电机的启动,但会出现声音异常震动速度降低等现象。

网友Y:
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Z:
这是不是翻新的电机呀。

网友AA:
轴或者轴承磨损,跑内圆

网友X:
恭喜楼主这满满的铜线都装不下了。

网友AB:
只看到转子散热片上好像有打火的痕迹,只看到这处异常
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AC:
坐等答案撒

网友AD:
我就看见一个铁皮,不知道楼主说的哪方面的原因。漆包线也没黑啊。轴承??扫膛??

网友AE:
没看出来,求解释

楼主:
其实我们当时拆开发现里面有小碎片判断是电机质量问题,直接返厂了,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但是通过这个提问我也学到了很多,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谢谢!

网友Y:
莫非是的轴承走外圈了?

网友Y:
看见里面有块铁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铁削影响的?

网友AF:
我估计是匝间短路造成的三相不平衡所以震动的把

网友AG:
轴与轴套不相配,轴套磨损,有些轴承有特定角度,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们当时拆开发现里面有小碎片判断是电机质量问题,直接返厂了,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但是通过这个提问我也学到了很多,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谢谢!
看到楼主这个答案怎么感觉被“忽悠”了

网友I:
嘻嘻,与楼上,我也有同感。所以说,只发图片啥也不说不行。要图文并茂才好看懂问题。

网友AH:
就两张图片,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I:
把前后轴承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