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三菱FX3U-128MR的PLC,加了个内置电源的FX-2N-16EX的扩展。输入点有8个NPN的接近开关,不同时动作;其余的点均为开关按钮/或者接触器/继电器的NO或者NC点。想用PLC自带的内置24V/0V作为这8个接近开关的电源,不知道负载能力够不够?

网友A:
那估计可以的

网友B:
NPN的接近开关,工作电流不过几毫安~十几毫安,即使8个NPN的接近开关同时工作,不超过500毫安,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我16点的接2个接近开关可以的。

网友D:
不管负载大小,我们从来不用

网友E:
还是老实点外接电源吧,万一短路了PLC不好修不是么.

网友F:
呵呵;加个35W或50W的开关电源,几十块一个,坏了更换也方便,成本也低,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G:
坏了电源好处理呢还是坏了PLC好处理呢?你保证自己可以按规范做事,但怎么能保证别人也按规范做事呢。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PLC自带24V电源我们从来不用的!

网友I:
还是加开关电源安全些!

网友J:
应该够的,不过我也都是外置24V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加个35W或50W的开关电源,几十块一个,坏了更换也方便,成本也低,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之前一直这样用的,只是这次家了个FX2N-16EX的扩展,但是以前的接近开关比这个多,话说回来,三菱这个PLC真抗得厉害,之前一家客户60MR的,FX1N系列的,也是这样用的,接近开关短路了,PLC报警了半夜,早上九点找到故障原因,换号线后,PLC居然能正常运转

网友K:
电源负载没压力,如果负载出问题电源会报故障,然后整个系统锁死开不了机,你的负载比较多,不建议你使用机载电源,另外配个电源很便宜

网友L:
一直这样用,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加个35W或50W的开关电源,几十块一个,坏了更换也方便,成本也低,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之前一直这样用的,只是这次家了个FX2N-16EX的扩展,但是以前的接近开关比这个多,话说回来,三菱这个PLC真抗得厉害,之前一家客户60MR的,FX1N系列的,也是这样用的,接近开关短路了,PLC报警了半夜,早上九点找到故障原因,换号线后,PLC居然能正常运转
很多PLC的电源模块,都设计了短路保护,反接保护,宽电压输入等等与时俱进的崭新技术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呵呵;加个35W或50W的开关电源,几十块一个,坏了更换也方便,成本也低,何乐而不为呢?
这位大师口头禅 呵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M:
理论上说是这样没错,从成本的角度和抗干扰的角度来讲的话,利用PLC自带的电源作为输入的负债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点,我不得不说,三菱的FX系列的PLC真的很抗的主,之前用FX1N-60MR的,很老的机器,也是用PLC自带电源,负载输入端的两个三线制的接近开关,结果因为工人不小心,将接近开关的0和24短路,PLC一直报警,经过三小时的排查后,将短路的线去掉了,重启PLC,依然工作的岗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够的,不过我也都是外置24V电源
这样算来还有500ma的电流,完全够8个接近开关用的了

网友N:
我们这的压块机就是这么干的!10年了没问题

网友F:
非要用自带电源的话,建议在+24V端子处串接一个0.5A保险丝;

网友O:
带8个应该没问题